一分钱的好主意,电子耳机

楼主(2013-02-26):
源:电子助听器,给聋儿用的需手术植入的好几十万。简单助听器,不过百元。
思路:借用普通耳机外壳,去芯,换成麦克芯,朝外并在对应的外壳处开孔。耳机边缘与耳朵皮肤接触部分做两个金属电极。麦克采集的信号经连线传到控制器,控制器进行采样调制,送回至金属电极,刺激耳朵皮肤接收声音的电信号。左右耳分开回路,可分辨声音方向。
寻找可以实现此想法的人,也希望各位多提意见。

网友A:
刺激耳朵皮肤接收声音的电信号,偶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B:
刺激耳朵皮肤,人体能接受到声音的电信号?我第一次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刺激耳朵皮肤,人体能接受到声音的电信号?我第一次知道

电子针疗仪,发的就是电讯号啊。还有进口的助听器也是植入电极的。不会很强的刺激皮肤,强度做成可调的,能感觉到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子针疗仪,发的就是电讯号啊。还有进口的助听器也是植入电极的。不会很强的刺激皮肤,强度做成可调的, ...

哦,学习了。

网友B:
嚓,刚刚在其他网站看到楼主说的这种东西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听骨助听器?皮肤不能传导的啊,耳朵的骨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嚓,刚刚在其他网站看到楼主说的这种东西了

哪个网站?有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听骨助听器?皮肤不能传导的啊,耳朵的骨头可以

人体的部分功能是可以被替代和开发的,比如手臂残疾的人可以用脚洗衣做饭、盲人的触觉和听觉都比较敏锐。在聋儿小时候就使用此种耳机,可以使耳部皮肤的感觉得到增强,或许可以产生听力。

网友D:
感觉相当高端的样子,应该咨询专业医生较好。然后我们根据医生的要求去研发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网站?有产品了?

没看到产品,但是有原理图和说明,有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