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 ICA网络抓取怎么常用元件搜不到??

楼主(2013-02-26):
小弟刚入手Cadence 软件, 视频教学中 使用Cadence ICA直接网上抓取元件生成库, 看了非常方便,视频中 例如输入STM32  便有很多项结果出来了, 我亲自实践了下, 可是无论怎么设置 ,输入STM32 都提示
Your search did not return any results.  就是没搜到, 于是尝试了些别的器件 例如 OP07运放之类的 也搜不到,   也不是全部都搜不到, 比方说LM2576就能搜到, 所以我想 是否是因为 我安装的是非正版的,所以 搜素功能就有所限制呢? 视频中 的确 看到 那个搜索STM32有很多结果显示,    是否还是因为别的地方需要设置的呢?  如果是因为后面的原因, 烦请 大虾门 不吝告诉, 在下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这个解决了 呵呵, 跟视频介绍的有点不一样。 我以为是在description 里面输入。 仔细核对视频了 是在part number里面 输入STM32, 而且还有,视频中选的是start text, 如果光如上输入 还是搜不到, 一定要containning text 才行, 可以搜到大部分元件, 就是包含 STM32文字 那个打钩 ,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解决了 呵呵, 跟视频介绍的有点不一样。 我以为是在description 里面输入。 仔细核对视频了 是在pa ...

   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共享一下你的数据库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