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4定义的变量字节超过250个会出错

楼主(2013-02-26):
看手册说有2KRAM,为什么超过250BYTE会出现编译不过去的错误呢?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分配文件,看如何分配的。

网友B:
堆栈太小

网友C(2013-08-08):
引用 网友B:
堆栈太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86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该如何修改  请帮忙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分配文件,看如何分配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86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如何设置,能否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