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里面添加空操作,做延迟

楼主(2013-02-26):
STM32芯片,用keil做的工程,需要精确的延迟

网友A:
用FOR循环执行空语句:一个分号,再根据CPU速率计算时间。。。

网友B:
用滴答时钟

网友C:
用for循环做,执行一条语句就是一个clock,循环次数根据具体的延时计算

网友D:
使用循环语句即可  一般我都是这么玩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