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别人写程序,编译器仿真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2-26):
帮别人写个方案程序,指定使用某款单片机,但手里没这种单片机的编译仿真器,想问问大家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做兼职的,通常会用到各种公司的单片机,难道每种单片机都要买一台编译仿真器吗

网友A:
很多卖单片机的公司都可以借仿真器给你.但会收押金. 如果你买他的IC足够数量的话,送给你1套工具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B:
1、从网络上找编译器的和谐版本。
2、向厂家或者代理商借用和索取开发工具,或者由发包者提供开发工具,如果要求你自己解决工具的话,则额外报价并自行购买。

网友C:
写程序从来不用仿真器的路过

网友D:
楼上是高手。
可以和客户协调解决的,不过最好还是和代理商解决;P

网友B:
呵呵,工作5年以上的人都很少用仿真器了,但编程器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E:
通用烧录器+**IDE=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工作5年以上的人都很少用仿真器了,但编程器是必不可少的。

不用仿真器,直接在线编程,然后自己搭手板吗?如果是遇到OTP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用烧录器+**IDE=搞定

**IDE是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仿真器,直接在线编程,然后自己搭手板吗?如果是遇到OTP的,怎么办 ...

那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了啊,一般OTP的也不会有啥大程序,小小不然的程序,能有啥错误?

网友F:
不提供仿真器,拒绝接

网友G:
有些编译器有软件仿真功能,记得佑华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H:
几句话的程序用不着仿真器,ARM之类的仿真器不信你没有,编译器一般可以和谐。

ARM的仿真器我真没有: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仿真器,直接在线编程,然后自己搭手板吗?如果是遇到OTP的,怎么办 ...

不用仿真器并不代表不仿真,ARM可以用debug口,DSP可以用host口,单片机同理,只有像CPLD这种必须用JTAG口烧写的没有办法之外,一般的都可以忽略JTAG口的。
先用编译器进行软仿真(没有此功能的就用你的大脑进行软仿真),保证程序具有较大的正确性,然后编译成二进制代码,烧到硬件上进行硬仿真。

网友I:
泡妞还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呢,爽一次还得买个杜蕾斯呢,哪有干活不投入的道理?

网友J:
绝大部分程序可在VC上调试,这样也可省一点,最好有一个,你做兼职,时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