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LED灯珠的恒流电源,还可以高速开关

楼主(2013-02-26):
要做一个LED灯珠的恒流电源,灯珠是2W或3W的吧,还要可以高速开关(1K左右),电路越简单越好,就像强光手电上的电路。
电源输入DC 7V左右,效率要求不高(也就是可以不用开关电源,或者先用开关电源降压)。
不过手电上面的器件不是很了解。大家帮忙想想常用的器件方案。

流过LED的电流如下图。

网友A:
可不可以尝试用晶闸管做?

网友B:
你搜恒流源...
我用这种方法给学弟做过毕设,驱动激光管.3A都没问题,就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控制住

网友A:
用TL431做吧,又简单又便宜

网友C:
你可以看看PT4105的资料,也许适合你

网友D:
输入的电源条件都没有说.
用TL431做成线性恒流(响应可以是最快的). 这个电路很简单, 到处能找到. 不过效率比较低.
用开关方式做恒流, 里面会有较大纹波, 开关的时候, 电流升降有较大斜率, 不过电源利用效率高.

网友E:
MC34063利用第7脚,接成外部可关断恒流限压即可,
廉价,简单

网友F:
如果你的电源不是电池供电而是直接采用变压器方式供电的反而好做

网友G:
提供些资料,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的电源条件都没有说.
用TL431做成线性恒流(响应可以是最快的). 这个电路很简单, 到处能找到. 不过效率 ...

电源是7.2V的镍镉电池

网友D:
十楼的资料很好, 基本都是开关方式的专业 LED 驱动电路. 效率非常高, 电路也不算很复杂. 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楼的资料很好, 基本都是开关方式的专业 LED 驱动电路. 效率非常高, 电路也不算很复杂. 值得推荐 ...

嗯,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提供些资料,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分享的好,学习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