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能穿视频信号么?

楼主(2013-02-26):
灵道想把摄像头的视频信号放在CAN总线上传输。。。俺觉得不太可能,CAN是控制总线来的啊,要我调查方案。不知有没有人做过,请指点下吧!谢谢!
就是把视频信号(CVBS)编码,用CAN总线来传输,可行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下,还望大虾们指点下,讨论下也可。

网友A:
CAN是传数字信号的(电流信号传输),  你的视频是模拟的?

网友B:
视频的数据量太大,CAN总线的速度不行吧

我觉得不考虑数据量大小的话,理论上任何数据都可以用CAN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是传数字信号的(电流信号传输),  你的视频是模拟的?

视频信号是模拟的,CVBS信号,要把它转化为数字视频信号再在CAN上传输,如果可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的数据量太大,CAN总线的速度不行吧

我觉得不考虑数据量大小的话,理论上任何数据都可以用CAN传[em:2: ...

就是数据量的问题了,CAN大概就500kbps左右,

网友C:
可行。在不考虑数据量的情况下,只要你是编码的数字信号跟什么总线没有关系。夸张点讲,你用485、232都可以传输的。只要是数字编码信号。模拟就另当别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数据量的问题了,CAN大概就500kbps左右,

500Kbps又不是全是数据,考虑各种包头什么的,有效数据量也就300K左右,在加上传输距离的影响,干扰的影响,估计连200K都到不了。反正我个人是不建议,看看别人怎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bps又不是全是数据,考虑各种包头什么的,有效数据量也就300K左右,在加上传输距离的影响,干扰的影 ...

嗯,要考虑到CAN协议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在不考虑数据量的情况下,只要你是编码的数字信号跟什么总线没有关系。夸张点讲,你用485、232都可以 ...

要实时传输视频数据的,CAN数据速率不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实时传输视频数据的,CAN数据速率不够呢,

那有点够呛。除非摄像头的像素很低

楼主:
bt656的速率要 27Mb/s呢,

网友D:
敢想的灵道!;P

网友E:
CAN 只是手段,关键看数据量

楼主:
假如一场视频数据有600多线,一线又有N个采样点。编码时又加入了一些行场识别、消隐等比特的开销,数据量变大了,另外要把视屏数据封装在CAN协议里,又增加了许多比特。。。我不敢想象传一场数据要多久,要丢多少帧。。 怎么实时?

楼主:
  要做就做吧,让他折腾去,呵呵

网友F:
技术上还是可能的,CIF分辨率,H.264格式下,512kbps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再听多点人的意见,综合一下,哈哈,谢谢

网友G:
网线多好,CAN带宽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