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P方式修改数据

楼主(2013-02-26):
使用的LPC1766没有EEPROM,但是做的项目有些用户数据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被修改的,所以想使用IAP的方式来做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怎么确定需要修改的数据在什么地址?

或者换一个说法:怎么把需要修改的数据存储到指定的地址?

知道了这个地址才能实现  读出到RAM--修改--写入FLASH ,来实现数据修改

我用的是MDK,能不能在代码中指定存储位置?和程序代码一起编译到一个HEX文件中,烧录到FLASH里面?

或者是另外生成一个数据bin文件,用FlashMagic把这个bin文件烧写到指定的扇区?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用_at()绝对地址定位指令来定义变量 例如定义变量b  uint8_t b __at(0x20000000); 将b定位在0x20000000,
MDK可以指定代码的存储地址,在编译之前设置的起始地址范围要和你烧写的其实地址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