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 传导干扰80M-1GHZ测试 中520M-530M频率突然受到干扰?

楼主(2013-02-26):
EMC测试,传导干扰80M-1GHZ测试 中520M-530M频率产品突然受到干扰?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这个频率段应该是属于辐射吧,可能产品中有520M附近的工作信号

网友A:
LZ说的是辐射发射还是辐射抗扰度,不是很明白

网友B:
1,应该是辐射抗扰即RS。
2,520M~530M 需要在PCB上和结构上找其 1/2,1/4,波长的天线或结构缝隙。
3,你系统的主要晶体还有各种clk线的频率列一下,可以帮你初步定为那里是敏感点。

网友A:
仔细看一下应该是辐射抗扰度,查找内部的工作频率,可能存在与520M成整数倍或半数倍的频率,这些线缆的处理可能存在问题,检查一下屏蔽层是否接地良好,出线孔是否进行了屏蔽处理,设备的屏蔽对测试影响很大

网友A:
系统的输入输出线缆不能放置在接地平面上,否则会引起干扰

网友C(2019-01-02):
传导到30M就结束了

网友D:
列下系统时钟源。
在有时钟线的位置和接口处,拿频谱分析仪的近场探头,在那些上面找一找。找到可疑点:屏蔽再测试,看还在不在。
解决办法:封堵泄露通道,屏蔽,修改可疑时钟频率(这个用的少)

网友E(2019-08-16):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辐射抗扰即RS。
2,520M~530M 需要在PCB上和结构上找其 1/2,1/4,波长的天线或结构缝隙。
3,你系 ...

交通雷达,做EMC测试发现在168M左右存在高点,通不过EMC测试。用的ARM是STM32F407,晶振是24M,程序里面系的时钟是168M,这个怎么整改呀。

网友F(2019-11-20):
楼主明明说的是ems,为什么有人回复是emi,连什么测试都没搞懂!

网友G(2020-03-13):
13年的贴子,楼主都不知道在不在这个公司了.

网友H(2021-11-16):
引用 网友C:
传导到30M就结束了

通常情况对,但汽车电子GB/T 18655,传导-电压法0.15M~108M,电流法0.15M~245M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通常情况对,但汽车电子GB/T 18655,传导-电压法0.15M~108M,电流法0.15M~245M

嗯,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