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郁闷啊,stc12c5a60s2的两路PCA怎么实现不了同时输出PWM?

楼主(2013-02-26):
void PCA_init()//输出PWM
{
        CCON=0;
        CL=0;
        CH=0;
        CMOD=0x02;

//        CCAP1H=CCAP1L=0x60;//P1^4  要么这选择这一路输出
//        PCA_PWM0=0x03;
//        CCAPM1=0x42;

        CCAP0H=CCAP0L=0x80;//P1^3  要么这选择这一路输出
        PCA_PWM1=0x03;
        CCAPM0=0x42;

        CR=1;//PCA time start run
}

程序弄了好久,没能搞定它能两路同时输出PWM,只能选一路,如果将上面的程改成两路同时输出,两路完全没输出了,郁闷死了,哪位有调试过的啊?

楼主:
STC真TM坑爹,说什么两路PCA,其实就一路,只不过是能够切换下输出端口

网友A:
是不是CL只能从00-FF再溢出?也就是说CL不能预置初值。这样PCA输出PWM的周期是256*PCA时钟周期。如果要输出PWM频率高点就无法实现(比如100K)。我用MEGWIN的MCU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2013-04-05):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把P1^4设置成ADC模式了,忘了改回来,成功同时输出两路PWM;把分全给楼上的了,不给分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