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内部的AD采样不稳定

楼主(2013-02-26):
使用28335内部的AD进行采样,数据范围在0~4095之间。先前使用的的时候,采样值都比较稳定,没有异常情况,但是突然有一次实验的时候,AD采取的值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采样的值总是飘忽不定,完全没有规律,偶尔也会正常。本人也测试了一下被采集的信号,信号一直都是稳定的,电源也没有问题,不知道出现此问题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信号一直都是稳定的,电源也没有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你可能有疏忽的地方,以DSP电源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一直都是稳定的,电源也没有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你可能有疏忽的地方,以DSP电源 ...

DSP的电源测试过了,也没有问题啊,会不会DSP里面的AD采样模块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的电源测试过了,也没有问题啊,会不会DSP里面的AD采样模块出现问题了

可以用替换法判断模块本身的损坏

网友B:
首先,DSP的AD采集电压时0-3V,一定要保证在这个值的范围之类,不然会烧坏芯片的。怎么保证不要超过这个电压呢?建议你加入一个嵌位电路,这样确保电压超出范围。
如果保证了这个电压的话,数据出现不稳定的话,可以考虑采用滑动滤波器,这样采集到的值就会比较稳定;
排除了上面的原因,可以考虑换个AD口试试

网友(2014-08-18):
电压实际值为2.5V时,采出来的数据是多少,2.5V?2.4几V?还是2.5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