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PGA程序编写 编译通过后形成可执行代码 怎么通过在线加载

楼主(2013-02-26):
FPGA程序编写 编译通过后形成可执行代码 怎么通过在线加载到FPGA?????

网友A:
什么意思?
JTAG调试模式就很好用,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问的!

楼主:
就是用JTAG调试模式   用的ISE9.2i  你能具体说一下怎么用吗
我在线试了几次都显示没连接上板子  但是可以烧写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JTAG调试模式就很好用,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问的!

就是用JTAG调试模式   用的ISE9.2i  你能具体说一下怎么用吗
我在线试了几次都显示没连接上板子  但是可以烧写FPGA

网友B:
你fpga是内部有rom的吗?是烧写到哪里去了?外部非易失rom?如是fpga内没有非易失rom,你下载到fpga,掉电可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兄弟?

网友D:
同楼上求。11111111

网友E:
什么意思,猴哥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呢?兄弟?

就是想在线运行FPGA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线运行FPGA的程序

就是修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修改么??

想用在线功能  运行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明白

想在线运行一下FPGA的程序   xilinx的

网友F:
什么是在线,难道是想像单片机一样单步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在线,难道是想像单片机一样单步执行

什么叫在线?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在线?

;P不烧写的情况下  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