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芯片就能提供5种大屏幕液晶板电压的系统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3-02-26):
想要家里的电视看着画面稳定、动作流畅,系统电源芯片起着关键作用。而现在市场上的系统电源管理芯片一般都为四通道的(以前就用过富士通半导体的MB39A313A即为LCD显示屏用4通道DC/DC转换IC,需要增加额外的LDO),想了解下有没有单芯片就能提供5种大屏幕液晶板电压的系统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同求!液晶面板的电源管理性能及BOM成本都很关键啊,将LDO也集成进去的话能减少BOM清单呢。求推荐。

网友A:
楼主知其一不知其二?呵呵,富士通也有专门针对大屏幕液晶面板推出的系统电源芯片啊(MB39A302),就是你们所说的能够通过单芯片为大屏幕液晶板提供5种电压哦。

网友A:
MB39A302即为LCD显示屏用4通道DC/DC转换器+1通道LDO+VCOM运算放大器。MB39A302最特别的就是由5个通道的电源控制部分组成,保护整体电路,由于内置了VCOM功率放大器、栅极电压整形电路和大电流驱动用开关场效应管,所以MB39A302最适用于大屏幕液晶电视及监视器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39A302即为LCD显示屏用4通道DC/DC转换器+1通道LDO+VCOM运算放大器。MB39A302最特别的就是由5个通道的电源 ...

感谢楼上!能具体show一下吗?

网友A:
看这个图吧,很清楚——1个通道的降压转换器、1个通道的升压转换器、2个通道的电荷泵、1LDO通道以及VCOM调节功率放大器和栅极电压整形电路。给你分享个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下的产品PDF资料,你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吧,很清楚——1个通道的降压转换器、1个通道的升压转换器、2个通道的电荷泵、1个LDO通道以及VCOM ...

感谢!看起来不错,有评估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看起来不错,有评估板吗?

有的啊,找他们官网或者上他们官方微博问问。

网友B:
专用电源管理走向高集成化是趋势,降低BOM也降低设计成本、还提高电源稳定性,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