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起探讨一下 关于功放的。。。

楼主(2013-02-26):
(无正文)

网友A:
功放管推出去,类似载波发送电路,原理上行得通。

网友B:
为效率起见,最好分立丙类放大,LC回路选频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效率起见,最好分立丙类放大,LC回路选频负载。

输出信号1M左右  应该用选频网络做负载,但其中一个问题是 前端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动态可调的  后面的选频网络怎么实现相应的动态调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才算是分立丙类放大啊?谢谢了,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管推出去,类似载波发送电路,原理上行得通。

但其中一个问题是 前端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动态可调的  后面的选频网络怎么实现相应的动态调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才算是分立丙类放大啊?谢谢了,给个建议。

网友C:
用变容管调谐, 可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实现丙类放大. 如带宽比较大, 可用乙类

网友C:
楼主的输出电压辐度比较高, 可以降低功放的工作电压到几伏, 用耐压100V的变容管, 取其线性较好的一段来工作, 再用RF变压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容管调谐, 可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实现丙类放大. 如带宽比较大, 可用乙类

哦  我研究一下 呵呵  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输出电压辐度比较高, 可以降低功放的工作电压到几伏, 用耐压100V的变容管, 取其线性较好的一段来工作 ...

射频升压会增大输出功率吗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变压器仅仅传递能量,并起电压和阻抗变换作用, 不会增大功率.
考虑效率问题, 放大级的输出功率可能需要30W, 输出阻抗设计到0.5欧左右就行了, RF丙类功放有这个能力

网友D:
没有那么麻烦的,直接用放大电路就可以了,管子的参数要大于60V,频率要大于1MHZ,就可以了,不用做选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麻烦的,直接用放大电路就可以了,管子的参数要大于60V,频率要大于1MHZ,就可以了,不用做选频电 ...

最简单的基本放大电路就行吗?能那么简单吗?

网友D:
这位朋友只是想把现有的信号放大幅度,没有其他,所以我认为基本的放大电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只是想把现有的信号放大幅度,没有其他,所以我认为基本的放大电路就可以。 ...

AM调制后的信号,1V左右,频率大约1M,想通过功放后,变成50——60V,功率为25W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输出电压辐度比较高, 可以降低功放的工作电压到几伏, 用耐压100V的变容管, 取其线性较好的一段来工作 ...

前辈   频率在1M左右的功放片子都有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仅仅传递能量,并起电压和阻抗变换作用, 不会增大功率.
考虑效率问题, 放大级的输出功率可能需要30W, ...

前辈   频率在1M左右的功放片子都有什么型号啊

网友C:
这个功率和频率,又要求有一定的带宽, 一般用多级分立LC调谐放大, 前级甲类,推动级甲乙类或乙类,你这个功率级得有两级推动, 推动级估计要1W的功率, 末级讲究效率一般用丙类, 增益就不高, 推动功率就比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率和频率,又要求有一定的带宽, 一般用多级分立LC调谐放大, 前级甲类,推动级甲乙类或乙类,你这个功率 ...

看着好复杂  呵呵  那都有相应的功放芯片吗?

网友C:
抱歉,我不了解能够直接适合你的芯片, 别说单芯片, 那怕是几片组合的也不了解. 分立电路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不了解能够直接适合你的芯片, 别说单芯片, 那怕是几片组合的也不了解. 分立电路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

好吧 谢谢了 我自己再看看  用到分立电路我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