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擦除和写入

楼主(2013-02-26):
有哪位操作过 Freescale HCS12 系列的单片机的内部 Flash 啊?我按照官方的 Datasheet 中的程序书写流程写好程序可是不能用,当向页寄存器写入值就会出现程序跳转到 0000 位置并卡死。请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没有恢复PPAGE寄存器造成的(PPAGE为Flash的页寄存器)

网友A:
飞思卡尔不都做成了标准库函数了吗?

你直接调用就是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不都做成了标准库函数了吗?

你直接调用就是了哦。

嘿嘿!我不知道有库函数,我是新手,在学校时一直都是自己写或者参考学习板的程序!我去找找!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不都做成了标准库函数了吗?

你直接调用就是了哦。

您好!请问在CodeWarrior中编译程序时,会出现警告
L1827:Symbol CANRxMessage has different size in xgate.cxgate.o(14 bytes) and main.c.o(13 bytes)
这个警告该如何解决,看软件上的解释说明说可以编译.elf文件(不知道有什么用,也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可否解释下),在网上看有说可以在软件上设置对齐模式(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