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512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3-02-26):
为什么AT24C512的连续写和连续读不行呢,读出来的总是FF,不知道是没有连续写有问题还是连续读有问题,哪位大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了。你可以用好的硬件对存储芯片指定地址写指定数据。用你的硬件对该地址只读。读对了,再考虑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了。你可以用好的硬件对存储芯片指定地址写指定数据。用你的硬件对该地址只读。读对了,再考虑 ...

大哥 你帮我看下

unsigned char I2C_WritePage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WriteAddress, 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 Device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WriteAddress>>8)&0X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WriteAddress&0XFF));
    I2C_WaitAck();
    while(length!=0)
                {
      I2C_SendByte(*SendByte);
                        Systick_Delay_1ms(3);
                        if(length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SendByte++;
                        length--;
                        //Systick_Delay_1ms(3);
                }
    //I2C_WaitAck();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3);
    return TRUE;
}
这个是写
//读出1串数据         存放读出数据  待读出长度      待读出地址       器件类型(24c16或SD2403)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char* pBuffe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ReadAddress, 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ess>>8)&0X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ess&0XFF));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 DeviceAddress | 0x01);
    I2C_WaitAck();
    while(length)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length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length--;
    }
    I2C_Stop();
    return TRUE;
}
这个是读

怎么就是不行呢 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啊

楼主:
大家 看看留点意见啊 谢谢 各位!!

网友B(2013-08-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