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主板的多相供电的原理

楼主(2013-02-26):
说多相供电首先得说个术语-PWM。那么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简写。PWM电路最先由IBM公司研发设计的,他是由一个控制芯片、两个场管和一个电感组成的一种有直流电转直流电的电压转换电路,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而且可以通过控制芯片很方便的调整电压(比如超频时电压加高)那么这个稳定的电压是怎么出来的呢,这里我画了一个简易的PWM控制电路图!图中可以看到是由一个PWM芯片、两个场效应管(接12V供电的叫上管或高管,接地的叫下管或低管)和一个电感组成,后面那个电容起滤波用,等下讲他!当条件满足后,PWM芯片会先发出一个上管的驱动脉冲电流到上管的G极(场管,也叫MOS管,有很多种类,这里说下N沟道MOS管,有三个极,你可以这样理解,G极为控制,D极为输入,S极为输出),这个脉冲电压要高于12V这个上管才能导通(万用表量不到),电流才能从上管的G极全部流向S极,这时12V完全流到上管的G极。此时,PWM芯片断开上管的脉冲电流,上管电流截止,打开下管驱动脉冲,这时下管导通,电流从下管的D极流向下管的S极,因为上管的S极直接边到电感上,电感有储通的做用,所以这时的下管D极也有12V电压,下管此时如果导通会把这个12V电压拉低,当拉低到一定值时,PWM芯片又会开启上管的驱动同时关闭下管驱动,让电流又从上管流下来,到电感储存的电流满了时又关闭上管打开下管,如此的周而复始,当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哈哈,是不是听得有点蒙了?没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电流经过电感后就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但这时的电压不平滑,不能做为CPU的核芯供电,要通电后面那个电容滤除杂波,这样电容以后的1.05V电压就能得到一个稳定、平滑的标准直流电流。

楼主:
这就是PWM供电。那么怎么看一块主板是几相供电呢,这个谁都知道,就是数电感的数量。既然一个相的供电就能如此的稳定平滑了,为什么还要用到几个相的供电,甚至有此主板夸张的用到了24相供电呢?这里就要涉及到一个功率的问题,中学学过,P功率=功W/时间t =电压U*电流I。以前的主板只有两相供电或三相供电,为什么?因为以前的CPU性能低,功率小,两三相的供电足亦。现在的CPU动不动就95W什么的,那么相应的供电也要能跟得上,如果CPU的功是95W,核心供电为电压为1.05V,那么就要约90A培的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一个相的供电肯定是吃不消的,电感和上下管都得烧掉,得用多相的供电。这里说的只是一种供电电路的设计,还有一种是由一个主控制芯片,多个副控制芯片来完成的供电,如下图!这是微星的某板,这里面不同的是做了一个主芯片,多个副芯片,由主芯片给副芯片信号,副芯片再开启上下管的驱动,他这里面每相供电都用了两个下管,为什么呢,因为下管容易出故障,两个下管能减小故障!原理都差不多,但都是同时导通的!就这样咯!电特性中有一个就是热特性,所以电子元件发热是正常!过度高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