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相关知识

楼主(2013-02-26):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背景
目前以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或 VHDL)所完成的电路设计,可以经过简
单的综合与布局,快速的烧录至 FPGA 上进行测试,是现代 IC 设计验证的技术主流。这些可编辑元件可以被用来实现一些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比如AND、OR、XOR、NOT)或者更复杂一些的组合功能比如解码器或数学方程式。在大多数的FPGA里面,这些可编辑的元件里也包含**元件例如触发器(Flip-flop)或者其他更加完整的**块。   系统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可编辑的连接把FPGA内部的逻辑块连接起来,就好像一个电路试验板被放在了一个芯片里。一个出厂后的成品FPGA的逻辑块和连接可以按照设计者而改变,所以FPGA可以完成所需要的逻辑功能。   FPGA一般来说比ASIC(专用集成芯片)的速度要慢,无法完成复杂的设计,但是功耗较低。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优点比如可以快速成品,可以被修改来改正程序中的错误和更便宜的造价。厂商也可能会提供便宜的但是编辑能力差的FPGA。因为这些芯片有比较差的可编辑能力,所以这些设计的开发是在普通的FPGA上完成的,然后将设计转移到一个类似于ASIC的芯片上。另外一种方法是用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备)。
CPLD与FPGA的关系
  早在1980年代中期,FPGA已经在PLD设备中扎根。CPLD和FPGA包括了一些相对大数量的可编辑逻辑单元。CPLD逻辑门的密度在几千到几万个逻辑单元之间,而FPGA通常是在几万到几百万。   CPLD和FPGA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系统结构。CPLD是一个有点限制性的结构。这个结构由一个或者多个可编辑的结果之和的逻辑组列和一些相对少量的锁定的寄存器。这样的结果是缺乏编辑灵活性,但是却有可以预计的延迟时间和逻辑单元对连接单元高比率的优点。而FPGA却是有很多的连接单元,这样虽然让它可以更加灵活的编辑,但是结构却复杂的多。   CPLD和FPGA另外一个区别是大多数的FPGA含有高层次的内置模块(比如加法器和乘法器)和内置的**体。因此一个有关的重要区别是很多新的FPGA支持完全的或者部分的系统内重新配置。允许他们的设计随着系统升级或者动态重新配置而改变。一些FPGA可以让设备的一部分重新编辑而其他部分继续正常运行。
FPGA工作原理
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是可编程器件,与传统逻辑电路和门阵列(如PAL,GAL及CPLD器件)相比,FPGA具有不同的结构。FPGA利用小型查找表(16×1RAM)来实现组合逻辑,每个查找表连接到一个D触发器的输入端,触发器再来驱动其他逻辑电路或驱动I/O,由此构成了既可实现组合逻辑功能又可实现时序逻辑功能的基本逻辑单元模块,这些模块间利用金属连线互相连接或连接到I/O模块。FPGA的逻辑是通过向内部静态存储单元加载编程数据来实现的,存储在存储器单元中的值决定了逻辑单元的逻辑功能以及各模块之间或模块与I/O间的联接方式,并最终决定了FPGA所能实现的功能,FPGA允许无限次的编程。

楼主:
FPGA使用的电源类型
  FPGA电源要求输出电压范围从1.2V到5V,输出电流范围从数十毫安到数安培。可用三种电源: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开关式DC-DC稳压器和开关式电源模块。最终选择何种电源取决于系统、系统预算和上市时间要求。   如果电路板空间是首要考虑因素,低输出噪声十分重要,或者系统要求对输入电压变化和负载瞬变做出快速响应,则应使用LDO稳压器。LDO功效比较低(因为是线性稳压器),只能提供中低输出电流。输入电容通常可以降低LDO输入端的电感和噪声。LDO输出端也需要电容,用来处理系统瞬变,并保持系统稳定性。也可以使用双输出LDO,同时为VCCINT和VCCO供电。   如果在设计中效率至关重要,并且系统要求高输出电流,则开关式稳压器占优势。开关电源的功效比高于LDO,但其开关电路会增加输出噪声。与LDO不同,开关式稳压器需利用电感来实现DC-DC转换。

FPGA的特殊电源要求
  为确保正确上电,内核电压VCCINT的缓升时间必须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对于一些FPGA,由于VCCINT会在晶体管阈值导通前停留更多时间,因此过长的缓升时间可能会导致启动电流持续较长时间。如果电源向FPGA提供大电流,则较长的上电缓升时间会引起热应力。ADI公司的DC-DC稳压器提供可调软启动,缓升时间可以通过外部电容进行控制。缓升时间典型值在20ms至100ms范围内。   许多FPGA没有时序控制要求,因此VCCINT、VCCO和VCCAUX可以同时上电。如果这一点无法实现,上电电流可以稍高。时序要求依具体FPGA而异。对于一些FPGA,必须同时给VCCINT和VCCO供电。对于另一些FPGA,这些电源可按任何顺序接通。多数情况下,先给VCCINT后给VCCO供电是一种较好的做法。   当VCCINT在0.6V至0.8V范围内时,某些FPGA系列会产生上电涌入电流。在此期间,电源转换器持续供电。这种应用中,因为器件需通过降低输出电压来限制电流,所以不推荐使用返送电流限制。但在限流电源解决方案中,一旦限流电源所供电的电路电流超过设定的额定电流,电源就会将该电流限制在额定值以下。

FPGA配电结构
集中式电源结构[1]对于高速、高密度FPGA器件,保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对于实现可靠、可重复的设计十分关键。适当的电源旁路和去耦可以改善整体信号完整性。如果去耦不充分,逻辑转换将会影响电源和地电压,导致器件工作不正常。此外,采用分布式电源结构也是一种主要解决方案,给FPGA供电时可以将电源电压偏移降至最低。   在传统电源结构中,AC/DC或DC/DC转换器位于一个地方,并提供多 个输出电压,在整个系统内分配。这种设计称为集中式电源结构(CPA),见左图。以高电流分配低电压时,铜线或PCB轨道会产生严重的电阻损耗,CPA就会发生问题。
分布式电源结构CPA的替代方案是分布式电源结构(DPA),见左图。采用DPA时,整个系统内仅分配一个半稳压的DC电压,各DC/DC转换器(线性或开关式)与各负载相邻。DPA中,DC/DC转换器与负载(例如FPGA)之间的距离近得多,因而线路电阻和配线电感引起的电压下降得以减小。这种为负载提供本地电源的方法称为负载点(POL)。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B:
适合初学者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