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特殊电源要求

楼主(2013-02-26):
为确保正确上电,内核电压VCCINT的缓升时间必须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对于一些FPGA,由于VCCINT会在晶体管阈值导通前停留更多时间,因此过长的缓升时间可能会导致启动电流持续较长时间。如果电源向FPGA提供大电流,则较长的上电缓升时间会引起热应力。ADI公司的DC-DC稳压器提供可调软启动,缓升时间可以通过外部电容进行控制。缓升时间典型值在20ms至100ms范围内。许多FPGA没有时序控制要求,因此VCCINT、VCCO和VCCAUX可以同时上电。如果这一点无法实现,上电电流可以稍高。时序要求依具体FPGA而异。对于一些FPGA,必须同时给VCCINT和VCCO供电。对于另一些FPGA,这些电源可按任何顺序接通。多数情况下,先给VCCINT后给VCCO供电是一种较好的做法。当VCCINT在0.6V至0.8V范围内时,某些FPGA系列会产生上电涌入电流。在此期间,电源转换器持续供电。这种应用中,因为器件需通过降低输出电压来限制电流,所以不推荐使用返送电流限制。但在限流电源解决方案中,一旦限流电源所供电的电路电流超过设定的额定电流,电源就会将该电流限制在额定值以下。

楼主:
高端的FPGA才会有power sequence 要求
设计之前要仔细的看hand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