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2-26):
请教,这个电路的起了什么作用呢?
特别是IRF7413的连法!
谢谢!

网友A:
楼主再检查检查,图画错了吧,电源地都没画全啊。

网友B:
图有限~
感觉意图是-小功率三极管控制大功率MOS管

网友C:
U7目测是个大功率mos管,剩下的不好分析

网友D:
图明显的画错鸟,要不然就是把Q8当二极管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