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o3082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我用dsp的sci通过iso3082变成rs485格式,然后又用转接头转为rs232。当我要对dsp输入时,我对RE非置低,然后iso3082一直输出0(空信号),使我不能正常输入,跪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汗,那么复杂的转接。

网友B:
虽然说了一大堆,但目测就是“我对RE非置低,然后iso3082一直输出0”这一段有问题吧,先把后端的485器件取下来,防止反向影响,然后重点测一下接口的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