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中VSS可以不接单片机的vcc吗?而是接12V电压经过稳压模块后的5V电压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26):
也就是L298N模块的电源部分和单片机的电源完全独立,只有四个输入和使能端和主控相连。。。。。
求大神相助啊

网友A:
楼主准备分别供电吗?
多麻烦啊,一起供电不更省事吗?

网友B(点评):
楼主分开选择电源应该是考虑供电稳定性问题,避免单偏激的电源产生纹波而对L298N产生影响! 第一次使用点评,看下效果 呵呵

网友B:
你好,根据您的简单描述判断,可以按照你的方法连接。
L298N是个双桥驱动器,Vss接哪路电源都没有关系,只要用单盘及控制他的管脚就可以

楼主:
以前是一个电源(没有光耦合)但老是有问题,就改为双电源供电了。。。但是又发现l298n模块的vss接vs电源稳压后的5v时电机没有反应而接单片机的5v时又可以运行。。。。。所有很迷茫!!!!

楼主:
就是啊!但是用12v稳压后的5v接vss就是不能驱动电机啊

网友A:
你的12v稳压到5v电路可能有问题,最好上个图看看

楼主:
12v转5v电路图。。。

楼主:
我再次的尝试了一下:两个电源12v和8v,在稳压电路中我把12v电源转换成6v和5v,然后分别给vs和vss供电,8v电源稳压成5v后给单片机供电,其他线路就是常规接法(没有接光耦合)。。。哦,L298N的GND接的是12v的负极。。。但是结果是电机毫无反应,,,此时我把VSS接到8v稳压后的5v上电机奇迹般的转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C(点评):
汗。。。传输电信号要共地啊

楼主:
也就是vss在接12v稳压的线路没有公地,还是双电源的地要连接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vss在接12v稳压的线路没有公地,还是双电源的地要连接在一起?

“两个电源12v和8v”
这两个电源的地要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源12v和8v”
这两个电源的地要接在一起。

很感谢今天尝试了一下,并做了一个电路的宏观分析。。。。才知道好傻啊我!!两个电源要共地,并且要分点共地才干扰小哦。。:lol

网友D(2016-03-15):
用光耦隔离,做成两个独立的系统可以不用共地信号有光耦传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