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两轮平衡车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2-26):
想做个两轮平衡车,正在纠结电机该怎么选,可选范围是多少,是速度慢一点好,还是快一点好?还有测速装置,需要采用光电码盘那种密集的,或者用霍尔,轮子转一圈只有几个脉冲。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予以解答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比较大,一两句说不清。建议楼主先找一些别人做两轮平衡车的帖子和**,看别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比较大,一两句说不清。建议楼主先找一些别人做两轮平衡车的帖子和**,看别人做的。 ...

我的问题很简单啊,电机的速度应该怎么选择,比如120转的或是300转的怎样?看了好多例子,没有提到怎样选择电机。关于测速,如果用码盘,电机转一圈会得到很多脉冲,精度高,但是复杂,霍尔一圈就几个脉冲,不知道精度够用吗?

网友A:
电机差不多的都可以的,要根据你需要多大功率和速度的进行选择。
测速一般用码盘或者光电编码器,用霍尔元件测速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差不多的都可以的,要根据你需要多大功率和速度的进行选择。
测速一般用码盘或者光电编码器,用霍尔元 ...

我第一步只想让小车站起来就好了,不知道120转的行不行,如果把测速的安装在减速电机的尾部,这样前面的轴转一圈,尾部的轴就转了几十圈,这样精度应该够吧,我看到淘宝上一个电机,你看看怎么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89.UA9TmM&id=14633668129&_u=qg64bbn95cc

网友A:
汗一个,这个比较贵吧。空心杯电机自身重量比较轻,一般用在航模上比较多。
当然,也可以用在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这个比较贵吧。空心杯电机自身重量比较轻,一般用在航模上比较多。
当然,也可以用在车上。 ...

26元,挺便宜啊,就是不知道120转的速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好的,谢谢你啊,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各部件之间的匹配要注意哦

网友B:
玻璃的东西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的东西易碎

玻璃?我不会采用玻璃啊,都是塑料,铝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