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宽度与阻抗

楼主(2013-02-26):
画板时什么线该走宽一些 什么线走细一些?

网友A:
尽量加宽地线,很多时候使用大面积铺铜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网友B:
一般低速板考虑电流的关系比较大 如果是高速板 就要考虑阻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尽量加宽地线,很多时候使用大面积铺铜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

正解

网友D:
电源、地线走宽些的,信号线可一细一些的

网友D:
一般的信号线可设为8mil,电源、地线的可用到15mil的

网友E:
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F:
走线宽细跟长度直接影响到PCB板的整体性能的

网友G:
这些问题还是蛮基础的,只要在做PCb设计的时候多注意下的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

网友A:
这应该是设计PCB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