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3-02-26):
1.采用的单片机:c8051f310
2.温度传感器:pt100
3.显示温度:-20~100度
pt100两端之间的电压就是需要的采样电压,接下来就是对信号的放大处理了,我想采用AD620和OP07,请问这个放大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直接用 DS18B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DS18B20

可以试试

网友C:
直接用DS18B20更容易实现

网友D:
同意LS的

网友E:
温度传看其两端的型号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信号处理电路将信号增大到点偏激可采集的输入范围就可以的了

网友F(2013-04-10):
没用过你说的那几个型号,不过用过18B2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