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3-02-26):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配置时钟,时钟使能,第二配置中断,中断使能。第三配置GPIO。第四配置串口通信模式,比如波特率什么的。第五,实现串口中断程序 第六,在主循环里面处理中断接收缓冲区

网友B:
void SIGNAL_Usart0_RX(void) //接收中断
{
   u8 data;
   u8 tmphead;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Frame_counting = 0;
   tmphead = ( UART0_RxHead + 1 ) & UART0_RX_BUFFER_MASK;
   UART0_RxHead = tmphead;

   if ( tmphead == UART0_RxTail )
   {
        //这里加入队列溢出保护
    }
   UART0_RxBuf[tmphead] = data;
}
//--------------------------------------------------
void SIGNAL_Usart0_TX(void) //发送中断
{
    u8 tmptail;
    if ( UART0_TxHead != UART0_TxTail )
     {
       tmptail = ( UART0_TxTail + 1 ) & UART0_TX_BUFFER_MASK;
       UART0_TxTail = tmptail;
       USART_SendData(USART1,
       UART0_TxBuf[tmptail]);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DISABLE);//
     }
}
//照着人家的写个中断程序,然后你在主循环里面处理UART0_TxBuf和UART0_RxBuf缓冲区就可以了。具体代码你自己写下

网友C:
还是建议自己先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