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和RS485

楼主(2013-02-26):
RS232接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百度说负电压标示逻辑1,正电压标示逻辑0,可是我用示波器看pc机的输出,串口调试工具输出HEX=01,是一个向上的方波,是不是说明正电压标示逻辑1呢,那是不是和百度上不一样了?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9针串口其他线的通信协议啊,比如REQUEST TO SEND 和CLEAR TO SEND究竟是怎么工作的,比如是不是设备给pc  RTS一个高电平,标示设备请求数据,pc发数据,那pc 的rts又怎么变化呢?

RS485是不是只有2线和4线呢?有没有像rs232那样的通信协议(硬件握手)呢,4线是不是就是rs422差分了?

楼主:
485是差分信号。距离远。是物理协议。
232是逻辑电平信号。距离近。是物理协议。

网友A:
LZ大概现在问题是对通信模型不清楚

网友B:
建议先对那个七层协议模型了解一下

然后把485、232这些套进去

因为感觉现在你把几个层次混起来了

网友C:
需要了解一下通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