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想用继电器了

楼主(2013-02-26):
继电器使用简单,电流大,耐压高,可通交流
但是稳定性差,有声音,干扰大,寿命短,速度低
在较小电流的场合,可以用光藕代替,
但是要是用在交流220V以上,电流大于1A,
的信号切换,不用继电器的话,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楼上正解,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
继电器是一种小信号控制电器,一般用于电机保护或各种生产机械自动控制。

网友B:
楼主是来发广告的,既然能做出各种数字仪表,不可能问出这么白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

接触器是继电器的延伸。

接触器的本质只是功率大一点的继电器。

LZ提出不能用继电器,所以也不能用接触器,继电器的所以缺点接触器依然存在。

不用继电器,只能用固态继电器,其本质是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功率MOS

网友F:
接触器也是继电器的一种,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有声音的.

网友G:
5楼正解

网友H:
可控硅呀!

网友I:
继电器 哒哒响

网友J:
不用继电器,那可控硅的发热你能忍受吗?

网友K: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L:
继电器的寿命是个问题一般的就改成光耦了

网友M:
用接触器

网友N:
用固态继电器咯

网友O:
等楼下正解

网友P:
正解,接触器

网友Q:
赞成5楼观点,用可控硅或者是IGBT都可以,只是这样做就比较麻烦了,要加入很多控制电路。

网友R:
楼主就是做这个的,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
可控硅+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
继电器是一种小信号控制电器,一般用于电机保护或各 ...

接触器那体积且不说,在控制频率需要较高的情况呢?比如说100KHz或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是继电器的延伸。

接触器的本质只是功率大一点的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耐压很难上400V 以上,高压的价格也很高

你不是要用在交流220V上吗?固态继电器的400V耐压足够了!

网友S:
固态继电器

网友T:
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触器那体积且不说,在控制频率需要较高的情况呢?比如说100KHz或更高

虽说本质一样,但应用范围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U:
IGBT 几千伏的器件都有,就是贵了点

网友:
继电器可以隔离、可以走AC/DC,有什么好的替代元件有这个特性?

网友V:
我觉得IGBT应该可以   逆变器上都用这个啊   耐压值很高

网友V:
引用 网友Q:
赞成5楼观点,用可控硅或者是IGBT都可以,只是这样做就比较麻烦了,要加入很多控制电路。 ...

只需要一个半桥驱动芯片驱动IGBT 就可以啦

网友W:
接触器与继电器在原理上是一样的,接触器的电流一般是几十A,大电流采用接触器,可以使用可控硅

网友X:
只要不是频繁切换,用继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Y:
不知道楼主上学都学的啥?

这还有啥讨论的呢?

至于问100KHZ,这用继电器也是不可能的啊,只能电子式开关,例如可控硅、IGBT.

可控硅和继电器等,没有哪个一定更可靠,更好的说法,随着应用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所对应的性能指标也大有不同,各有千秋,只能根据需求定方案。

网友Z:
MOSFET  、可控硅、IGBT

网友AA:
继电器开合大的电压时候会不小心烧坏触点

网友AB:
质量好的继电器。。。。。:)

网友AC:
还是继电器划算

网友AD:
用可控硅

网友AE:
IGBT大电流,高电压:lol

网友AF:
频率这么高 用继电器不是开玩笑嘛?
MOS管 可控硅 IGBT

网友AG:
可以考虑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AH:
过零触发器+可控硅+散热片
固态继电器+散热片

网友AI:
就用晶闸管也就可控硅就OK拉,这样可以解决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J:
我喜欢听继电器“咔嚓”“咔嚓”跳动的声音

网友AK:
说的就是那意思

网友AL:
首选双向可控硅.

网友AM:
继电器需要合理使用,在某些场合很难被取代.寿命问题需要良好的设计来支持,继电器本身质量也是个问题.

网友AN:
继电器在工控用途广范!电路简单、、、、有效!……你这是**蛋里挑骨头!

网友AO(2013-05-02):
装个指示灯、闸刀,请个PLMM坐在旁边,看到灯亮就合闸,灯灭就拉闸。
保证楼主喜欢这方式。

网友AP:
正解就是,LZ是来推销产品的!

网友AQ:
那只有使用固态的继电器了,前提是要承受得了那个价格。

网友AH:
一个过零检查电路,输入单片机。然后,再闭合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