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IEEE1394比起来速度如何?

楼主(2013-02-26):
USB和IEEE1394比起来速度如何?

网友A:
有人问过了

网友A:
这两个总线接口的外型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却具有不同的带宽和费用。1394的传输速度非常快但是由于其特别复杂的协议和信号传送率导致它的价格也十分的昂贵,配以1394接口最好的硬件设备是硬盘、高质量的视频硬件和其他高带宽的设备。而USB则适用于中低带宽的设备例如声音处理、扫描仪、打印机、键盘鼠标。

网友B:
嗯,USB和1394都是非常出色的新技术,并且USB和1394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两大并存的接口,一个连接高速设备,速度快但价格贵;一个连接中低速设备,速度相对较慢,但价格便宜。

楼主:
哦,看到了,多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