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超过5米的USB连接线

楼主(2013-02-26):
不能用?

绝对能用.除非你买的山寨芯片.usb测试有两种一种叫近端就等效于1m的usb线,一种是远端等效于9米/15米usb线.你买的芯片绝对没通过usb org 的认证.或者线材

网友A:
这是由USB的电子设计决定的。USB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控制USB数据传输线的电磁传播距离将USB连线长度设计为4米左右,这个长度充分考虑了桌面电脑系统的特点,是非常合理且可以接受的。

楼主:
再问下,如何用USB连接线连接两台电脑?

网友B:
需要一种特殊的USB外设

楼主:
什么东西

网友C:
USB连接桥(即USB到USB连接器)。

楼主:
直接连肯定不行,对吧

网友D:
无法工作

的,这是由USB的设计决定的,每个USB的系统有且只能有一个主机,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电缆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的USB接口实现通信的原因。

网友E:
如果你直接使用电缆连接线将两台电脑USB接口连接,

这会造成两台电脑的供电系统短路,后果不可预料

网友F:
如果你使用高级系统

有短路保护功能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使用普通的系统那么很有可

能一台或者两台电脑都受到毁灭性的伤害,甚至有可能造成火灾。

楼主:
这么恐怖,我记住了

网友C: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制造并出售这种直接连接USB的电缆?我应该使

用哪种连接线连接USB设备呢?

网友A:
这是因为有许多销售连接线的小商家认为USB接口就和并口、串口

差不多,只是速度快了,并且USB连接线和串口、并口一样有着各种各样

的连接方案,于是就制造出一些不合标准的USB连接线。

网友B:
它们是完全错误的

,USB的连接线只有一种标准就是A到B(即PC到USB设备) 连接线,不同

的只是连接线的长度而已。

网友E:
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USB设备制造厂商生产一些不标准的USB设备,这些设备使用专用的USB连接线。标准的USB连接线只有一种,决不会像串口、并口等等有着多种连接线。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G:
:)酱油飘过,顺便称赞一个

网友H:
一群外行,普通usb不是网线,不能连接2台电脑. usb otg可以连接,

网友I:
5米,中间加个HUB就可以了。我一般是这么做的。

网友J:
普通usb不是网线,不能连接2台电脑.

网友K: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在中国最好接HUB。。。

网友L:
早些年玩过用串口或并口把两台电脑连起来,可以传文件,共享文件,那时没有internet,感觉很神奇了。后来有了更高速度的USB,很多人都想用它来联机,后来终于有人做了桥接的芯片,可以用来做这种类似的通讯线了,不过很快被网络的发展淹没了。

网友L:
我手头还有一条保存的老古董级的两台电脑通过USB联机的线。还有一条USB延迟线,有超过5米长,中间通过一个类似USB HUB的芯片中继,用于在现场下载程序连接JLINK , JTAG下载工具很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一群外行,普通usb不是网线,不能连接2台电脑. usb otg可以连接,

老熟人,好久不见。
人家说的电脑应该特指PC机,仅USB Host, 没有USB OTG的。那如何连接两台PC机的USB Host呢?实质上这种“USB线”上有一中继芯片,它有两个USB device controller,两个PC机分别枚举它们,然后通过特殊协议(好像没标准)转发互联。
这类似于PC机PCIe口的互联,有两个电源主域。但PCIe的“互联线”有标准,这时它作两个Satellite被配置,在各自的电源主域里。

网友N:
USB网卡<-----> 网线<-------->USB网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老熟人,好久不见。
人家说的电脑应该特指PC机,仅USB Host, 没有USB OTG的。那如何连接两台PC机的USB Ho ...

电脑不带otg很正常....不需要嘛...

两台电脑连接用网线又快又好...何必去用usb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电脑不带otg很正常....不需要嘛...

两台电脑连接用网线又快又好...何必去用usb呢... ...

因为我想到了这跟一个话题相关,那就是当前什么是两台PC机带宽最高的互联方式。千兆网?USB3.0?不是,是PCIe 2.0 x16(不提PCIe 3.0,只说现在PC广泛拥有的);而其“互联线缆”的实现,架构就与USB host互联的类似。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因为我想到了这跟一个话题相关,那就是当前什么是两台PC机带宽最高的互联方式。千兆网?USB3.0?不是,是 ...

当年intel就想搞个pcie的外接接口....最后技术上并入usb3了...usb3现在的确不快.以后可能快一些.
pcie是快,但是互联成本高啊....除非像刀片服务器那样.有背板

网友O:
USB线缆好像不能超过十米吧,5米应该可以正常通讯的,
具体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