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CC自定义库文件求教

楼主(2013-02-26):
自定义库函数如下:
char sum(char a,char b)
{
  return(a+b);
}
编译为sum.o
使用ilibw生成libsum.a文件
放到系统库文件夹内
建立工程如下:
char sum(char a,char b);     //函数声明
main()
{
  char c,a,b;
  a=1;
  b=2;
  c=sum(a,b);
}
工程设置中增加自定义的sum库文件
编译正常,但是提示cannot find file sum.c
我试了,如果在工程目录下建一个空文件,命名为sum.c,再编译就不会提示以上信息
虽然可以正常编译并生成hex文件(经测试hex文件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出现这条提示信息总让人心里不舒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以上情况,或有自定义库文件方面的经验,望赐教,谢谢

网友A:
生成的自定义库, 没有加到你的工程里去吧

网友B:
汗一个,楼上正解,楼主肯定是建立了文件没加入到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