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BA com port connection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26):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SAM-BA 2.12  我用的串口是usb 转的

打开SAM-BA2.12

打开SAM-BA2.12

没有打开超级终端的错误

没有打开超级终端的错误

同时打开超级终端

同时打开超级终端

网友B:
在硬件管理器里查看你的USB转串口对应的是哪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硬件管理器里查看你的USB转串口对应的是哪个端口

串口4,就是超级终端连接的端口,板子上nandflash是一直有效,片子内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硬件管理器里查看你的USB转串口对应的是哪个端口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41022770\QQ\WinTemp\RichOle\X{O$T`THD$5VR}52D]1`598.jpg 只有让nandflash等设备无效,SAM-BA 才能从Dubg口连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让nandflash等设备无效,SAM-BA 才能从Dubg口连上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