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3-02-26):
软件用的V1.4中文版本,也用过最新的1.5英文的。都是一样
编程器是好的,没问题。加转接座烧录82E54,很正常。

芯片换成89E52,直接上DIP40的芯片,烧录100次,隐约有1、2成功的。

烧录成功的芯片还能正常运行。芯片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换过82G516、MA805-24,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有截图吗?

网友B:
这么诡异

楼主:
而且,每次更换芯片,点自动烧录的时候,都会提示固件版本与应用程序不匹配,需要更新,更新才能使用。

网友C:
LZ下载使用1.4 以及1.5版本切换使用,会经常需要更新U1编程器内的程序以及设定

网友C:
V1.5版本有简体中文版,可以下载使用支持MA805编程。

网友D:
查看DIP40座子或是芯片管脚,一般是有些锈蚀或是积碳造成的。

网友E:
使用U1编程器编程MPC82G516以及MA805芯片,都需要另外的转接座子

网友F:
嗯,不是直接上U1就可以编程

网友F:
查看是否手上有转接座

楼主:
貌似没有

网友F:
没有的话联系笙泉或是代理协助。

网友G: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芯片,再测试。

楼主:
确认了,是接触的问题

楼主:
搞定了,结贴啦

网友H: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V1.71;在笙泉官方网站:WWW.MEGAWIN.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