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定义问题

楼主(2013-02-26):
我想定义一个需要用户输入的数组,但是长度是不确定的,就是用户打了多少个数进入就确定了这个数组的长度,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使用new/delete申请内存空间

网友B:
可以规定 用户先输入 数组尺寸,然后 malloc

也可以分配一个较大的(malloc), 每次检查长度,不够 remalloc

<vector>

网友C:
这个需要用户输入数组的长度不然无法确定申请的内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