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rom的疑问

楼主(2013-02-26):
用IP核生成相同设置的rom,只是ROM中的默认数据一个设置为0,另一个设置为1。
它们综合后生成的edf文件一样(生成时间不一样),那么如果给它们一样的约束,他们布局布线和生成bit文件应该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不是应当不一样么?

网友A:
为什么要求bit文件完全一样? 性能差不多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求bit文件完全一样? 性能差不多一样就可以了.

因为ROM存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生成的edf文件不一样才对啊

网友B:
是不是ROM内容没有实际改掉,在 lattice diamond 中,如果每次修改 meminit 文件,需要在IP中重新选中这个文件,且重新 generate 才能有效
其它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ROM内容没有实际改掉,在 lattice diamond 中,如果每次修改 meminit 文件,需要在IP中重新选中这个 ...

估计也是,反正就仿真而言和你所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