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还是那张图,版主说不清楚,我把字体颜色及大小改了一下

楼主(2013-02-27):
希望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大体放大倍数及R6,R7,C10的作用

网友A:
这个图 的 节点 画得实在太多了, 该有的, 不该有的, 无意义的, 全都画上去了, 看着别扭.
看明白了, 这也是个交流差分信号的放大器.
Q1, Q2 工作在典型的放大状态.
而 Q3, Q4 的接法估计是保护电路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影响工作特性)
不知道 VCC 是多少伏, 估计可能有上百了吧.
这样算的画, 这个放大倍数就是 Q1 的放大倍数了.
这样简化后, 通过 Q1 的电流放大倍数, 就可以计算出整个电路的电压倍数了.
就请楼主自己去计算吧

网友B:
电路图不够简洁   版主已经分析了一遍   主要用于放大差分信号  这种电路在设计时需要考虑管子的一致性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