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看门狗使用方法

楼主(2013-02-27):
MSP430F2274为例。其中汇编实现采用的是IAR汇编,CCE汇编实现稍作修改即可。 1.       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
2.       其中后两种模式可以选择的时钟源有:SMCLKACLK
3.       在使用后两种模式时候要注意单片机所处的状态下看门狗能否工作,如单片机处在LPM3时候只有ACLK时钟,处在LPM4下,没有时钟可以使用。
4.       看门狗模式的使用方法:当看门狗计数溢出时,程序复位。在程序中开启看门狗,在计数溢出前清空看门狗,或重置看门狗,以使其重新计数。若程序跑飞,看门狗可能没有被清空或重置,就会溢,使程序复位。
5.       MSP430F2274中,看门狗模式下可以计时最长为1s,若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复位,可采取的方法,使用其他计数器,计数满后执行((void (*)())RESET_VECTOR)();或计数满后往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写个错误值或执行一条无效命令:如((void (*)())0x170)();0x170是外围模块的一个地址,不可能是一个函数地址,所以执行此句将使程序复位。

停止模式:关闭看门狗
C语言实现:WDTCTL = WDTPW + WDTHOLD

汇编语言实现:mov.w #WDTPW+WDTHOLD,&WDTCTL

计时器模式:作为一个计时器使用,计数器满产生中断时执行看门狗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主程序中: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WDTCTL = WDT_MDLY_8;WDTCTL = WDT_ADLY_250;

看门狗中断函数为: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

汇编语言实现:
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WDTCTL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 ,&WDTCTL

中断向量表中的看门狗中断向量:
ORG 0FFF4h ;msp430f2274的看门狗中断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看门狗中断函数:
WDT_ISR
   ;....................
   reti

看门狗模式:计数溢出时,执行复位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清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CTL;
设置看门狗:WDTCTL = WDT_MRST_0_5;
WDTCTL = WDT_ARST_1000;

汇编语言实现:
中断向量表中的复位向量:
ORG 0FFFEh ;msp430f2274的复位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清看门狗:mov.w #WDTPW+WDTCNCTL,&WDTCTL
设置看门狗:
mov.w  # WDTPW+WDTCNTCL+WDTIS1 ,&WDTCTL
mov.w  # WDTPW+WDTCNTCL+WDTSSEL,&WDTCTL;等

网友A:
谢谢  基本的看门狗用法  谢谢   技术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呵呵

网友B:
把MSP430单片机的看门狗方面的资料总结挺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