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试问能否用两个ADC采集一个通道的信号,以提高

楼主(2013-02-27):
菜鸟求助:试问能否用两个ADC采集一个通道的信号,以提高精度,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用两个ADC采集一个通道的信号,可以提高采样速度,但应该不能提高精度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ADC采集一个通道的信号,可以提高采样速度,但应该不能提高精度

那请问下您,大概的配置方式是怎么样的,我想尝试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您,大概的配置方式是怎么样的,我想尝试下,谢谢了

有的STM32支持用2个(或者3个)ADC采集一个通道的信号,提高采样速度,记得ST提供这样的例子。支持这种方式的STM32有F2、F3、F4,F1 high density记得也支持

网友C:
STM32的精度不可能提高的太多,要提高只能在分辨率上想办法,提高分辨率间接提高精度,但是这是由一个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