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烧写软件中器件型号为何无LE系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27):
是我弄错了,可以找到型号,在往下拉就能看到。:P

网友A:
用点心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自己解决了,也上来说一声,是个好习惯

网友B:
呵呵,解决了就好。推荐使用STC-ISP V6.24, 就一个执行文件,更小更稳定和方便。

网友C:
呵呵  低功耗的  烧写软件必须型号一致

网友B(点评):
LE是低压的3.3V(当然功耗也低些,但与430没得比,51架构决定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点心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自己解决了,也上来说一声,是个好习惯

我也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