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PADS画PCB,画椭圆形钻孔时出现两个圆形过孔

楼主(2013-02-27):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PADS可以直接做椭圆孔,直接编辑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可以直接做椭圆孔,直接编辑焊盘。

直接编辑设置成椭圆形的没用,同个元件封装在不同的两个工程里面,一个是一个过孔,一个是两个

网友B:
重新处理一下吧!看看教程!

网友C(2015-09-17):
PADS在CAM里面看是两个过孔,然后再生成光绘看到的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