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电池分析仪?

楼主(2013-02-27):
汽车上用的蓄电池的CCA和AH有没有什么算法依据,测得了电池的内阻后有无办法计算出CCA和电池的剩余电量呢?发现市售的测试仪都能在5s内测试出来。

网友A:
问题在于市售的测出来的准不准?
我看到电动车维修点都是通过放电法测量的,就是完全把电放光

网友B:
估计够呛,不同电池厂家的电池参数不同,好像还没有哪家提供明确的内阻-剩余电量曲线,测试仪是怎么测出来的呢?估计还是通过端电压估算的。也谈不上啥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够呛,不同电池厂家的电池参数不同,好像还没有哪家提供明确的内阻-剩余电量曲线,测试仪是怎么测出来 ...

怎么测出来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测电压。估计是测电阻的比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市售的测出来的准不准?
我看到电动车维修点都是通过放电法测量的,就是完全把电放光
...

放点法肯定不行了,时间太长,相关 报道都说可以在5s内测出来的。准确与否只能将测出来的值与电瓶标称值想比较了,实测准确率还行。

楼主:
关键是容量和CCA没有一个定性的关系,而厂家大多给出的是容量内阻参照表。要是能找出CCA和内阻的关系曲线就好了:lol

网友C:
做过,可以交流。QQ:775248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点法肯定不行了,时间太长,相关 报道都说可以在5s内测出来的。准确与否只能将测出来的值与电瓶标称值 ...

估计也只有新电池的准确度行.旧电池的曲线和新电池不同,不同厂家的曲线也各不相同,怎么谈得上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