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mosfet是那个公司的产品,在哪里可以买

楼主(2013-02-27):
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mosfet是那个公司的产品,在那个公司可以买到?mos上面的参数3BQ242   M0R0CC0   B80NE0
这款产品是过大电流的(汽车abs),大概50a左右,强大家帮忙看看。

下面还有一个电阻,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电阻,在哪里可以买到?也是汽车abs上面的。

网友A:
都标了ST标志了,上ST官网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B:
STB80NE03L-06
你可以去淘宝网上买。

那个电阻是取样电阻,上面有丝印,你仔细看一下,是多少A的?

楼主:
谢谢回答,st官网上查不到此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