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共模电感的用法

楼主(2013-02-27):
关于共模电感的用法
电源上串联一个共模电感 想吃掉电源上的共模干扰 这个串接的共模电感两端的地 是否需要不同的地?同一个地好还是不同的地好?详看附件。。。
望交流

网友A:
严格来讲 你这里放置的2个地符号是不严谨的,
1-2脚 是输入 是外部电源给的地
3-4脚 是输入到你板子的电源地.
还是输入模拟地的范畴.
一般我1-2脚 这样表示  放2个电源符号 12VA+ 12VA-   3脚放地符号,数字地留着后面放

楼主:
我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哈 但是我不想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往往我们的设计哈  板子的电源地和数字地也没有严格分开 差不多都是绑在一起的
版主的意思 还是觉得共模电感两端的地 还是分开处理比较好 对不对啊
但是不知道分开比较好的理由是什么 呵呵

网友B: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也叫共模扼流圈,常用于电脑的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6%84%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