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一个屏不知道驱动器是什么,哪个大虾用过。

楼主(2013-02-27):
背后写着QC19264-1 请问是哪家生产的,什么驱动? 内含字库? 谢谢啦

网友A:
看背面的样子,坑定是带字库的哦

网友B:
深圳市勤创嘉电子有限公司产品QC19264液晶屏  可以给他们公司打电话 还可以上公司网站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C:
看不出来

网友D:
这个是常规的19264模组,不带字库,只有简单的几条指令,不同厂家的用法基本都一样,一般是KS0107

网友E:
楼主去网上搜一下就是了.
显 示: 点阵数: 192x64 点大小: 0.40x0.40
【控制器】S6B0107
免得被拍砖, 哪个公司就不说了, 楼主自己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