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地系统

楼主(2013-02-27):
图片上这句话怎么理解  为什么直流系统不接地关系不大

网友A:
不敢断章取义

网友B:
直流系统是一个范范的说法

如果是变电站,就分交流系统和直流系统

在变电站的直流系统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直流接地的,特别提醒,这里的地是指大地!

对于其他系统,不敢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