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如何测

楼主(2013-02-27):
测量 5uA 电流, 使用 5毫欧 取样 电阻。  使用AD 16位, 动态范围 1000. 能精确测量吗?

网友A:
hoho
5uA×5mohm = 25nV
你的AD这么厉害?

网友B:
干嘛要用串联电阻的方法呢~有很多实现方法啊~用不着这么痛苦~

可以看一个OPA叫LMP7721~一看就会了~也可以用孪生对管做比例的电流镜~

网友C:
TIA电路啊

网友D(2013-03-31):
先用运放搭建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转成AD可以测的0--5V,上网百度查查就行,然后在用AD采集

网友E:
25nv使用什么运放比较好点

网友F:
如果你有考虑购买整机的,可以考虑吉时利的皮安表6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