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图显示没有问题但是小图其余的位置是乱码

楼主(2013-02-27):
最近在做ST7920的12864的显示,用自带的字库显示汉字、字母都没有问题,当我用自己的库显示个小图时,小图显示没有问题但是小图其余的位置是乱码 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其他位置有乱码,说明液晶部分的半选择点和非选择点的偏置电压大于阈值电压了。1.试试显示之前清除全屏试试 2.取模软件取图形大小和你设定的显示区域大小是否一样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试一下楼上的第二种建议应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