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f4 USB

楼主(2013-02-27):
想让USB 工作在设备模式下,VBUS信号需要接入么?谢谢

网友A:
我的印象是 VBUS信号需要接入

网友B:
我用107是需要的 否则有一个判断是过不去的
我第一版硬件就是那里出的问题 找了好久

网友C:
VBUS就是USB的电压,如果使用DEVICE模式,不能直接连,否则就烧了(和host的VBUS短路了),如果要使用自适应,可连接专用的USB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家知道,怎么用STM32 USB虚拟串口么?第一次接触USB,看了资料 还是很糊涂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家知道,怎么用STM32 USB虚拟串口么?第一次接触USB,看了资料 还是很糊涂呀! ...

你指的是CDC_ACM吗?
有现成模块的,稍微改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CDC_ACM吗?
有现成模块的,稍微改改就好了。

PC机上面需要装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机上面需要装驱动吗?

windows和linux都有自带的驱动,理论上不用再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