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MSP430F5438A替换5438时烧主芯片

楼主(2013-02-27):
HELP!MSP430F5438A替换5438时烧主芯片!
   产品一直用5438,但是5438使用外部晶振时有问题,因此一直使用的是内部晶振倍频到7M。现在打算升级到5438A顺便测试晶振问题是否解决。可是我申请来的样片,只要焊上去,刚开始还好好的,没过多久就烧掉了,明显的出现大电流。        根据两个芯片的差异,我仅在固件上将涉及到的参考电压模块更改成兼容5438模式,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怎么会一直烧主芯片呢?????有没有人同样用过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A:
顶一下的,我暂也没用过5438的单片机的,还是支持一下,等待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B:
这款芯片我也没有用过   一般常用的芯片就是那几个类型的   呵呵  一款芯片如果能够真正用好  其他芯片都是相同的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D(2013-05-08):
我前几天试过,回来只好又把芯片拆了。。。。

网友E:
程序时钟部分重新改一下吧。
我公司以前使用5438发现XT1时钟无**常使用,现在更换5438A一直正常使用。
5438换5438A硬件基本不用更换。

网友F:
外围电路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G(2013-08-21):
时钟周期还与内部电压有关系,你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