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fpga接受spi通信数据?

楼主(2013-02-27):
不知道fpga的时钟信号clk和主机的sck时钟的关系如何确定,感觉接受数据时老会有延迟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一般芯片都会有时序图和数据手册,上面都会把时间说的很清楚的。你做的是从机还是主机?

网友:
我做过写数据的,读数据的没用过。

网友A:
老兄,问题写的很模糊。sclk时钟是由clk时钟分频得到。你要查清你用的是SPI四种通信模式中的那一种。

当FPGA接收到信息后是否能及时通知上一层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问题写的很模糊。sclk时钟是由clk时钟分频得到。你要查清你用的是SPI四种通信模式中的那一种。

当FP ...

我做的是从的啊用来读取ARM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

指点一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点一下呗

是呀

网友E:
如果SCLK的时钟由外部提供,则把SCLK当做数据有效信号,利用它的沿去采样数据,到底用哪一个沿看SPI。

网友C:
两种方法:1.用外部sclk作为时钟,不过最好同步好sclk和sda。可以在fpga内同步一下。
          2.用fpga的clock采样sclk,要求fpga的clock频率远高于sclk比较好,这样延迟小,误差小。

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SCLK的时钟由外部提供,则把SCLK当做数据有效信号,利用它的沿去采样数据,到底用哪一个沿看SPI。 ...

这个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啦